win10专业版装Xpedition时提示脚本故障[IPW213],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2):
    win10专业版装xpedition时提示脚本故障[IPW213],请问怎么解决? 在记事本里查看日志时说应用程序无法启动,并行配置不正确

网友A:
    “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控制台,找到名为“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的服务,然后右键点击“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在下拉框中选择“属性”,把“启动类型”更改为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R”打开运行窗口,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控制台,找到名为“Windows Modules Installer”的服 ...

    是手动的, 然后要运行哪个配置文件呢?

网友:
    能打开软件就可以了,SmartUtilities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