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V割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12):
所谓【V割】是印刷电路板(PCB)厂商依据客户的图纸要求,事先在PCB的特定位置用转盘刀具切割好的一条条分割线,其目的是为了方便后续SMT电路板组装完成后的「分板(De-panel)」之用,因为其切割后的外型看起来就像个英文的【V】字型,因此得名。

    之所以需要在电路板上设计出V割,是因为电路板(PCB)本身具有一定的强度与硬度,如果你想纯粹用手来扳开或掰断PCB是不太可能的事,就算你是大力士可以扳断,最后也会将电路板上面的零件弄坏掉,因此需要有这类事先预先切割好的V割线路来方便作业员顺利将原先的拼板裁切成为单板,这就是【分板(De-panel)】。
因为一般电路裸板的生产都会先做拼板(panelization)与加板边(break-away)的作业,所以当电路板打(贴)上所有零件并完成组装后,当然就要在进行「分板」作业,才能将板子安装到机器中,因为通常整机产品不会安装两片以上相同的组装板(PCBA),至于为什么电路板要先做拼板(panelization)与加板边的作业,就留待后面的文章再继续解说吧!
    就如同前面篇幅说过,设计【V割】的主要目的在帮助电路板组装后方便作业员分板(De-panel)之用,PCBA分板的时候一般会利用【V割分板机(Scoringmachine)】(如左图),把PCB事先切割好的V型沟槽对淮Scoring的圆形刀片,然后用力的推过去,有些机器会有自动送板的设计,只要一个按钮,刀片就会自动移动并划过电路板V割的位置把板子切断,刀片的高度可以上下调整以符合不同V割的厚度。(注:PCBA分板除了使用V割的Scoring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如Routing、邮票孔…等方式。)
    虽然PCB上面的V割也可以使用手动的方式来折断或掰断V割的位置,但深圳宏力捷强烈建议不要使用手动的方式折断或掰断V割,因为手动的时候会因为施力点的关系对PCB造成弯曲,这非常容易造成PCBA上面的电子零件破裂(crack,micro-crack),尤其是电容类零件,进而降低产品的良率与信赖性,有些问题甚至要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渐渐显现出来。

网友:
V割也可以使用手动的方式来折断或掰断V割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