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电感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2-01-12):
磁环电感在选型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磁环电感的内径往往要比自己的线径大一点,这样才不会对电路板线材造成伤害。
2、我们在选磁环电感还要知道它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在电路中要抗哪些杂波,是高频呢还是低频的,因为这关于它重要组成部分的选择——磁芯。磁环电感磁芯主要有两种锰芯和镍芯。镍芯抗干扰磁环是属于高频抗干扰,它的磁导率一般从几十到一千左右,它的磁导率较低,在高频工作下损耗很小,能在频率较高的短波中工作,锰芯磁环电感则与镍芯相反,这两种磁芯的选择都要客户根据磁环电感的实际应用来进行选择。

3、磁环电感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线径,线径的大小要根据磁环电感的实际电流进行决定。
总之,磁环电感在选择时如安装的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长度长,外径大,内径贴合连接线,这样抗干扰的性能会更强。
在对电路中的磁环电感选型时如果没有选对,或是在安装时没有安装好,磁环电感就起不到应有的抗干扰作用,从而造成设备损坏的严重后果。所以对症下药准确的使用磁环电感的要点有尺寸适当、适合电路中滤波的需求、电流合适。

网友:
镍芯抗干扰磁环属于高频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