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 C端口

楼主(2022-01-12):
    USB Type C规范详解
    目前USB Type C接口应用非常广泛,可以传输DP,USB,PCIE,音频等信号,已经不是纯粹的用来传输USB信号了,即USB Type C摆脱了和USB的从属关系,自己当家作主了。下面来介绍下USB Type C里面比较重要的点。

    CC1和CC2针脚是usb type-c接口通道配置引脚,它们具有许多执行方面的功能,例如电缆连接和移除检测、插座/插头方向检测等。下图显示了CC1和CC2引脚如何显示插座/插头方向,DFP表示一个面向下游的端口,它在数据传输中充当主机或电源,UFP表示面向上游端口,是连接到主机或耗电的设备。DFP通过Rp电阻器向上拉动CC1和CC2引脚,但UFP通过Rd将它们向下拉。如果usb type-c接口没有连接电缆,则源在CC1和CC2引脚处看到逻辑高电平。而连接usb type-c电缆可创建从5V电源到接地的电流路径。由于usb type-c电缆中只有一条CC线,因此只形成一条电流路径。例如,下图DFP的CC1引脚连接到UFP的CC1引脚。因此,type-c厂家将DFP CC1引脚的电压设置低于5 V,但DFP CC2引脚仍处于逻辑高电平。

    以usb type-c接口充电器为例,讲解CC1和CC2针脚的功能时,可以做出以下解释。充电时,充电装置通过CC1连接确认的触点输入电压信号,连续监测充电插头和插座的连接状态。如果usb type-c接口在充电期间100ms内没有接收到充电电平需求信息时,会做出关闭直流电源输出功能响应。

网友:
    CC1具有许多执行方面的功能

楼主:
    补充说明,目前CC1用5.1K下拉就可以将设备做成de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