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SPI配置IO口复用功能进入硬件错误

楼主(2022-01-12):
配置SPI功能,一旦配置:

后就进入了硬件错误,也就是进入这个函数:

具体来说就是在配置第二个复用功能时进入的硬件错误,我把后面两个复用功能配置屏蔽掉就可以正常跑起来,不进入硬件错误,,,
 这是神马情况???想知道有木有小伙伴遇到相同的情况?????欢迎各种指导。。。

网友:
请注意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是GPIO_PinSource哦,上语句应改为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0);你可以看一下头文件里面的GPIO_Pin 和 GPIO_PinSource定义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以后先看看例程,常用外设都有官方例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