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工程专业中:嵌入式、EDA、dsp、射频与天线哪个比较好就业

楼主(2022-01-12):
通信工程专业中:嵌入式、EDA、DSP射频与天线哪个比较好就业

网友:
嵌入式 就是把代码 欠到设备里面 用途很广 在模具行业 设备行业 计算机行业 用途很广 是未来不可缺少的技术 含金量高
DSP 代码查询技术 主要用于通信工程中光钎故障 或者信号诊断 属于技术行业 核心软件技术
射频 接近研发 打电话的时候 有说和听 接和发 收信号 发信号 射频 决定打电话信号好坏 我们这里叫RRU 手机上网 打电话的核心设备
天线 你仔细看你们的楼顶的话 上面会有很多跟塔一样的东西 最上面的就叫天线 用来接受信号的 一遍是和射频相连的

网友:
DSP 嵌入式 射频与天线也可以不过一般应届生招的少,薪资相对嵌入式也稍微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