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Logic里如何导入excel表吗?

楼主(2022-01-12):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领导要求把每个元器件上加上对应的料号,由于量比较大,所以想问问pads Logic里可以像orcad里直接在excel里编辑后再导入原理图吗?
    求高手分享

网友:
      • 打开excel,或新建一个空白的excel文档。
        如图所示,点选一个空白的单元格,表示BOM表所以数据从此单元格开始填入excel文件当中。(目前图中点选的单元格为“A1”)

      •  点击excel上方的“数据”切换到数据工具栏页面。(其他office版本操作基本类似)
点击下方的“自文本”选项,出现“导入文本文件”对话框,右下角文件类型选择为“所有文件”,然后进入到您保存BOM表文件的文件夹位置,点选BOM表文件并点击下方的“打开”。(示例中BOM表文件存放在了桌面上)

      •
        打开BOM表文件后出现“文件导入向导”,首先选择文件类型为“分隔符号”。(由于固定宽度在BOM表导出时较为不可控,所以在此选择分隔符号,具体我的PADS LOGIC导出BOM设置的经验中有做说明,如需详细了解,可自行搜索)
此时可以看到下方预览显示为乱码,我们需要变更“文件原始格式”,从“越南语”变更为“简体中文”(红圈所示位置),此时下面预览内容已完全正常,然后点击“下一步”。

      •  进入“文本导入向导-步骤2”,首先分隔符号勾选“逗号”。(红圈所示位置,此选项与PADS LOGIC导出BOM表时设置相对应)
        勾选“逗号”后,可直接点击“完成”,进入“导入数据”页面。

      •  “导入数据”页面中,出现单元格位置信息。
        如无需更改可直接点“确定”完成数据导入;
如需要变更数据导入的开始位置,可使用鼠标在excel中直接点选开始的单元格,或者在输入栏中输入您需要的数据开始位置,然后再点“确认”。

      •  图中显示的导入完成的BOM表内容节选,每列的名字对应导出BOM时设置的各属性名称。

        此时,BOM表文件导入excel已基本完成,剩余部分仅为excel的基本操作,在此不做过多说明。

        另外,下一个步骤为BOM表导出及导入excel的简单操作办法,至于为什么放在最后,是希望您能看到最后。这边操作直接使用PADS LOGIC内部工具即可完成BOM表导入excel的操作。(上述所有内容为传统做法)

      •
        在PADS LOGIC中,导出BOM设置页面中,选择“剪贴板视图”,此页面可以看到BOM表预览的结果。
        下方点击“全选”按钮并勾选“包含表标题”后,点击“复制”。
        打开excel或新建一个excel文件,点选您希望数据开始的单元格,然后“粘帖”,此时BOM表已完成导出至excel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