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怎么仿真出阻抗的频率响应

楼主(2022-01-12):
    hyperlynx可以仿真频率响应吗?怎么死活找不到

网友:
    设置电源网络源网络
● Setup > Power Supp Supplies。
    ● 选中Select supply pply nets列表中的复选框,该网络被识别为电源网电源网络。
    ● Edit Supply VoltagesEdit Supply Voltage中Voltages 栏输入对应的电压值。<>表示自表示自动识别的电压
    自动识别的电压经常有误需要修改。直接输入电压值即可,注意手自动识别的电压经常有误,注意手动输入的电压值没有<>符号。
    ● S4VCC 电压修改为0.9。
附加说明:在PI 仿真中真中,当前要分析的电源网络必须明确的设置为电源当前要分析的电源网络必须明确的设置为电源。否则无法进行去耦分析。

网友:
    检查层叠
    ● BoardSim > Edit Stackup button BoardSim > Edit St
● 仿真之前最好检查一检查一下层叠结构是否正确。尤其是介质厚度和介电

介电常数等,如有异常需要修改。
    ● 层叠厚度和介电常数电常数关系到仿真时寄生参数的计算。

网友(2022-07-08):
    信号线的阻抗,可以导出这根信号线的S参数。在TouchStone中打开,看时域的T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