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ADS9.5 出现如图所示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1-12):
安装pads9.5 出现如图所示提示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
写的很清楚,上面说你安装pads软件的路径字符太长了,超出了windows XP sp2系统路径长度的限制,你必须缩减你的安装路径字符数。

网友:
貌似你要找到SDD_ADD_TO_PATH值并修改它,你试试在我的电脑右键,然后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