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如何添加一个焊盘

楼主(2022-01-12):
pads layout 里如何自己添加一个焊盘? 作用是用于固定螺丝的定位用?

网友:
在原理图里添加一个带有地网络的器件 通过ECO导进去就行 我一般是这么做的,还有有人说通过加地的网络

网友:
  搞一个过孔不行吗?

网友:
    直接LAYOUT建一個DECO,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焊盘编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