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

楼主(2022-01-12):
1.方框内元件作用

2.方框内元件怎样选型?

网友A:
一个运放,一个非门,满足要求就好,电源,速率,轨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运放,一个非门,满足要求就好,电源,速率,轨到轨

1.这里的运放都没放大电阻啊 跟随?

2.U33和U10都是非门?

网友B:
    这啥呀,怎么还情趣模式

网友C:
    这个是为了用PWM调压,运放做跟随增强驱动能力,要R2R,速率没啥要求,,主要是RC网络值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啥呀,怎么还情趣模式

    你的眼睛好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为了用PWM调压,运放做跟随增强驱动能力,要R2R,速率没啥要求,,主要是RC网络值要注意

直接用MCU输出pwm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MCU输出pwm不行吗

    可以不加运放,但是RC还是要的,其实本质做的是PWMDA

网友:
    一个运放,根据设计要求选 ,一个非门,HC14就能满足

网友:
    情趣模式,凯格尔训练。。。。我好像懂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