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与低频电路的主要区别?

楼主(2022-01-13):
射频电路与低频电路的主要区别?请大神给详细解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射频电路,由于频率比较高,波长可以和PCB线相比。要考虑电磁场效应,而低频电路,一般只需要考虑电压电流就行了。

网友:
射频电路考虑的是场,低频电路考虑的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