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的仿真设计方法、ADS的辅助设计功能、以及ADS与其他EDA设计软件和测量硬件的连接

楼主(2022-01-13):
1.ADS的仿真设计方法
ADS软件可以提供电路设计者进行模拟、射频与微波等电路和通信系统设计,其提供的仿真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时域仿真、频域仿真、系统仿真和电磁仿真;ADS仿真分析方法具体介绍如下:
1.1 高频SPICE分析和卷积分析(Convolution)
高频SPICE分析方法提供如SPICE仿真器般的瞬态分析,可分析线性与非线性电路的瞬态效应。在SPICE仿真器中,无法直接使用的频域分析模型,如微带线带状线等,可于高频SPICE仿真器中直接使用,因为在仿真时可于高频SPICE仿真器会将频域分析模型进行拉式变换后进行瞬态分析,而不需要使用者将该模型转化为等效RLC电路。因此高频SPICE除了可以做低频电路的瞬态分析,也可以分析高频电路的瞬态响应。此外高频SPICE也提供瞬态噪声分析的功能,可以用来仿真电路的瞬态噪声,如振荡器或锁相环的jitter。
卷积分析方法为架构在SPICE高频仿真器上的高级时域分析方法,藉由卷积分析可以更加准确的用时域的方法分析于频率相关的元件,如雨以S参数定义的元件、传输线、微带线等。
1.2 线性分析
线性分析为频域的电路仿真分析方法,可以将线性或非线性的射频与微波电路做线性分析。当进行线性分析时,软件会先针对电路中每个元件计算所需的线性参数,如S、Z、Y和H参数、电路阻抗、噪声、反射系数、稳定系数、增益或损耗等(若为非线性元件则计算其工作点之线性参数),在进行整个电路的分析、仿真。
1.3 谐波平衡分析( HARMonic Balance)
谐波平衡分析提供频域、稳态、大信号的电路分析仿真方法,可以用来分析具有多频输入信号的非线性电路,得到非线性的电路响应,如噪声、功率压缩点、谐波失真等。与时域的SPICE仿真分析相比较,谐波平衡对于非线性的电路分析,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
谐波平衡分析方法的出现填补了SPICE的瞬态响应分析与线性S参数分析对具有多频输入信号的非线性电路仿真上的不足。尤其在现今的高频通信系统中,大多包含了混频电路结构,使得谐波平衡分析方法的使用更加频繁,也越趋重要。
另外针对高度非线性电路,如锁相环中的分频器,ADS也提供了瞬态辅助谐波平衡(Transient Assistant HB)的仿真方法,在电路分析时先执行瞬态分析,并将此瞬态分析的结果作为谐波平衡分析时的初始条件进行电路仿真,藉由此种方法可以有效地解决在高度非线性的电路分析时会发生的不收敛情况。
1.4 电路包络分析(Circuit Envelope)
电路包络分析包含了时域与频域的分析方法,可以使用于包含调频信号的电路或通信系统中。电路包络分析借鉴了SPICE与谐波平衡两种仿真方法的优点,将较低频的调频信号用时域SPICE仿真方法来分析,而较高频的载波信号则以频域的谐波平衡仿真方法进行分析
1.5 射频系统分析
射频系统分析方法提供使用者模拟评估系统特性,其中系统的电路模型除可以使用行为级模型外,也可以使用元件电路模型进行习用响应验证。射频系统仿真分析包含了上述的线性分析、谐波平衡分析和电路包络分析,分别用来验证射频系统的无源元件与线性化系统模型特性、非线性系统模型特性、具有数字调频信号的系统特性。
1.6 拖勒密分析(Ptolemy)
拖勒密分析方法具有可以仿真同时具有数字信号与模拟、高频信号的混合模式系统能力。ADS中分别提供了数字元件模型(如FIR滤波器、IIR滤波器,AND逻辑门、OR逻辑门等)、通信系统元件模型(如QAM调频解调器、Raised Cosine滤波器等)及模拟高频元件模型(如IQ编码器、切比雪夫滤波器、混频器等)可供使用。
1.7 电磁仿真分析(Momentum)
ADS软件提供了一个2.5D的平面电磁仿真分析功能——Momentum(ADS2005A版本Momentum已经升级为3D电磁仿真器),可以用来仿真微带线、带状线、共面波导等的电磁特性,天线的辐射特性,以及电路板上的寄生、耦合效应。所分析的S参数结果可直接使用于些波平衡和电路包络等电路分析中,进行电路设计与验证。在Momentum电磁分析中提供两种分析模式:Momentum微波模式即Momentum和Momentum射频模式即Momentum RF;使用者可以根据电路的工作频段和尺寸判断、选择使用。
2.ADS的设计辅助功能
ADS软件除了上述的仿真分析功能外,还包含其他设计辅助功能以增加使用者使用上的方便性与提高电路设计效率。ADS所提供的辅助设计功能简介如下:
2.1 设计指南(Design Guide)
设计指南是藉由范例与指令的说明示范电路设计的设计流程,使用者可以经由这些范例与指令,学习如何利用ADS软件高效地进行电路设计。
目前ADS所提供的设计指南包括:WLAN设计指南、Bluetooth设计指南、CDMA2000设计指南、RF System设计指南、Mixer设计指南、Oscillator设计指南、Passive Circuits设计指南、Phased Locked Loop设计指南、Amplifier设计指南、Filter设计指南等。除了使用ADS软件自带的设计指南外,使用者也可以通过软件中的DesignGuide Developer Studio建立自己的设计指南。
2.2 仿真向导(Simulation Wizard)
仿真向导提供step-by-step的设定界面供设计人员进行电路分析与设计,使用者可以藉由图形化界面设定所需验证的电路响应。
ADS提供的仿真向导包括:元件特性(Device Characterization)、放大器(Amplifier)、混频器(Mixer)和线性电路(Linear Circuit)。
2.3 仿真与结果显示模板(Simulation & Data Display Template)
为了增加仿真分析的方便性,ADS软件提供了仿真模板功能,让使用者可以将经常重复使用的仿真设定(如仿真控制器、电压电流源、变量参数设定等)制定成一个模板,直接使用,避免了重复设定所需的时间和步骤。结果显示模板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将经常使用的绘图或列表格式制作成模板以减少重复设定所需的时间。除了使用者自行建立外,ADS软件也提供了标准的仿真与结果显示模板可供使用。

网友:
ADS功能十分强大,包含时域电路仿真 、频域电路仿真、三维电磁仿真 、通信系统仿真和数字信号处理仿真设计(DSP)

网友:
支持射频和系统设计工程师开发所有类型的 RF设计,从简单到复杂,从离散的射频/微波模块到用于通信和航天/国防的集成MMIC,是当今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所使用最多的微波/射频电路和通信系统仿真软件软件。

网友:
丰富的元件应用模型Library及测量/验证仪器间的连接功能,将能增加电路与系统设计的方便性、速度与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