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系统设计中,其功耗怎样去估计的?

楼主(2022-01-13):
怎样去估计ICCINT,是考虑静态电流还是动态的总电流,包括IO电流 PLL电流么?还是跟内部资源消耗、工作频率有关呢?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产品,我们用的是Xilinx的;考虑FPGA功耗当然要考虑所有的功耗,包括VCCIO/VCCAUX/VCCINT;VCCIO*ICCIO是外围IO部分的功耗,输入/输出管脚越多、时钟频率越高,功耗也越大;VCCAUX则给内部的DCM等时钟电路和LVDS等差分信号供电,也要考虑进来;VCCINT是内部Fabric的供电,这也是整个FPGA功耗的最大的一部分,内部资源用的越多,功耗也就越大;我们曾经测试过,每例化一个DDS,系统电流就上升200~300mA;因此,FPGA的功耗应该是动态功耗与静态功耗之和,并考虑各路供电功耗之和;幸好厂商的软件提供了功耗估计的功能,当你的逻辑设计确定之后,可以通过厂商提供的软件来估计系统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