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lcd12864显示方波?

楼主(2022-01-13):
因为刚开始学单片机,我想用AT89c51和lcd12864显示一个方波,然后频率可以通过键盘可调,我初步想法是用定时器的方式二产生方波,但是要怎么通过lcd显示我就有点不懂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另外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
你先不要想搞懂怎么显示方波,你先搞懂LCD12684的显示原理,然后你自然就会知道怎么显示方波了

网友:
我只有一个想法,你可以试试,大概原理是这样的,显示屏中的每一个点,与你要显示的值进行一个映射,没接受到一个数,或几个数,刷新一下屏幕,应该可以。我的表达能力不强,只能说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