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designer画出的板子看不见焊孔,请问大大是怎么回...

楼主(2022-01-13):
    我用altium designer画出的板子只看得见灰色的焊盘,看不见绿色的焊孔,请问大大们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设置问题,可改

网友:
    颜色和图层设置一下,恢复一下设置

网友:
  孔径呢,会不会是孔径设置成0了

网友:
    孔的直径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