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2-01-13):
1、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形象说法:“通直流,阻交流”。
2、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3、由感抗XL=2πfL知,电感L越大,频率f越高,感抗就越大。该电感器两端电压的大小与电感L成正比,还与电流变化速度△i/△t成正比。
4、电感线圈也是一个储能元件,它以磁的形式储存电能,储存的电能大小可用下式表示:WL=1/2Li2。可见,线圈电感量越大,流过越大,储存的电能也就越多。

网友:
    通直流就是指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的作用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不起任何作用。
 阻交流:在交流电路中,电感会有阻抗,即XL,整个电路的电流会变小,对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网友:
    电感(inductance)是电子电路或装置的属性之一,指的是:当电流改变时,因电磁感应而产生抵抗电流改变的电动势(EMF,electromotive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