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设计中应怎样避免轨道塌陷?

楼主(2022-01-13):
在PCB设计中应怎样避免轨道塌陷?

网友:
电源和地之间存在阻抗,产生压降,导致塌陷

网友:
轨道塌陷一般涉及到电源完整性的分析中!由于电源引脚的需求不是稳定的,所以轨道塌陷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有想办法去降低影响!有些高速器件电源供给会出现阶跃的需求,此时电源来不及反应,就会产生轨道塌陷,由于这个塌陷的频域很宽,所以一般采用多个容值的电容组合来去耦。减少电源引脚的长度采用那个表贴器件,减少走线的电感(加粗电源走线),去耦电容尽量靠近引脚。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高频电源,但会增加成本

网友:
DC/DC这种东西,电感是贮能元件,它是有公式可以计算的。但是它也不能太大,太大DC/DC无法正确对电感电流进行检测,导致电压不稳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