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如何使用?

楼主(2022-01-13):
1,我是这样理解的:mos管的开启电压,假设是5V,源极电压有12v,这样是不是不需要加栅极电压就可以导通了?而把栅极电压提高到8V,又关闭了?
2,Vdss,Id是不是SD间的最大耐受电压和电流呢?
3,Vgs是mos的开启电压吗?好像一般都是20V。我想应用在单片机,用单片机控制栅极驱动12V80ma的LED,那么这个20V是不是太大不大合适,有没有合适的型号呢?或者说选用大点的话发热量小些?
4,我看到Vgs前面有正负号,这个是开启电压是正负电压都可以开启的意思还是,浮动的含义?
5,关于导通电阻,就是SD之间的电阻是吗?
6,现有一12V80ma的LED,需要通过单片机TTL5V电平通过MOS管驱动点亮,关于MOS大致选择什么参数合适?
7,根据上面,另外电路中的电阻该如何考虑?比如限流电阻,电源的选用呢?

网友:
1,我是这样理解的:mos管的开启电压,假设是5V,源极电压有12v,这样是不是不需要加栅极电压就可以导通了?而把栅极电压提高到8V,又关闭了?
>>:MOS分为PMOS和NMOS,打开关闭的条件是Vgs的电压。除非VDS耐压30V你加一个40V那就是击穿不是正常导通。

    2,Vdss,Id是不是SD间的最大耐受电压和电流呢?
    >>:MOS管手册里面都有参数的详细介绍。连续电流、脉冲电流等等

    3,Vgs是mos的开启电压吗?好像一般都是20V。我想应用在单片机,用单片机控制栅极驱动12V80ma的LED,那么这个20V是不是太大不大合适,有没有合适的型号呢?或者说选用大点的话发热量小些?
    >>: VGS负责开启,你说的20V那是最大耐压值,超过20V就烧掉了啊。

4,我看到Vgs前面有正负号,这个是开启电压是正负电压都可以开启的意思还是,浮动的含义?
>>: 这个VGS的最大耐压能力。
5,关于导通电阻,就是SD之间的电阻是吗?
>>:导通状态下的VDS电阻。
    6,现有一12V80ma的LED,需要通过单片机TTL5V电平通过MOS管驱动点亮,关于MOS大致选择什么参数合适?
    >>:VDS耐压20V以上,一般都能满足。Ids大于80mA看你的降额需求,VGS耐压大于8V,一般的MOSFET也能满足要求。
7,根据上面,另外电路中的电阻该如何考虑?比如限流电阻,电源的选用呢?! A
>>:要看LED的参数LED随着电流变化流明会不一样。假如你的LED是80mA压降2V,那大概就是限流电阻120欧姆1瓦的电阻。

网友A:
    mos管的开启电压,假设是5V,源极电压有12v,这样不需要加栅极电压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通常被用于放大电路或开关电路。而在主板上的电源稳压电路中,MOS主要是判断电位,它在主板上常用“Q”加数字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的开启电压,假设是5V,源极电压有12v,这样不需要加栅极电压就可以导通了。

画个电路图说明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