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DSP构架”具体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1-13):
请教“FPGA+DSP构架”具体是什么意思?用FPGA+DSP构架,有什么好处?请高手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很多芯片的逻辑功能,DSP是没有硬件模块去控制的,如果用DSP自己产生时序去控制那些芯片,在高速设计里,会有很多的障碍,通常采用FPGA产生标准的时序去驱动那些外部芯片,我们在FPGA里写入控制外部芯片的各种逻辑模块,再通过DSP的EMIF总线和DSP连接,这样的话,DSP就多了很多“外部模块”,同样可以通过读写寄存器地址的方式来通过FPGA读取外部芯片的数据。 相当于DSP只需要读某个EMIF的地址,其实就是一条赋值语句,再等一小会儿(或者更复杂的收到判断),就可以通过FPGA将外部芯片的数据读回到DSP里。

网友:
DSP换成其它处理器也可以,只是DSP的数据运算能力是处理器中最强的,如果是需要运算的场合,就要用DSP,如果只是功能控制,ARM、PPC等处理器也可以配合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