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热结构仿真分析

楼主(2022-01-13):
    如图,仿真一条电线,两端固定,想得到它的弧垂(就是线的下垂距离)与温度的关系,或者说加载温度,得到线的弧垂,原因是温度改变线膨胀系数或者热胀冷缩效应,我想问一下1.用ansys能不能仿真;
2.能做的话用哪个单元;
    3.直接耦合还是间接耦合;
麻烦大家。。。

网友:
    ansys当然可以分析。
用结构分析单元即可,如梁单元188、杆单元等。
    你的分析内容属结构分析,不需要耦合,直接施加温度载荷即可。

网友:
    个人建议:
1、选择70号热场单元,先做热场分析,然后转为结构场,将热场分析结果作为结构场载荷即可;
    2、因为是间歇性工作,所以在热场分析中,一定要记得按照实际工作、间歇做载荷步历程;
3、材料属性查相关手册或者网站,但一定要是温度曲线
    4、在常规后处理中查看温度分布情况,话说你竟然问这个问题,估计你要把这个模型搞定有难度……
    5、优化方案不是在什么地方查看的,想要知道优化方向,就需要做优化设计,等你把模型能够完整 的计算完之后可以再查相关资料吧
    6、一定要做实际的实验,和你的计算结果进行比较,如果两者吻合,以后就不用做实验,直接仿真即可;否则要对算法进行修改
    7、ansys用起来的话一定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才能做好,否则你都不知道你的计算结果是对是错;

网友:
    好厉害哦 好厉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