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pcb封装中,层Mechanical 13和Mechanical 15有什么用的?

楼主(2022-01-13):
    altiumDesigner09Summer系统自带的封装库中,许多都有Mechanical13和Mechanical15层。请问这两个层有什么用的?见图片,粉色的是Mechanical13,绿色的是Mechanical15... Altium Designer 09 Summer 系统自带的封装库中,许多都有Mechanical 13和Mechanical 15层。

    请问这两个层有什么用的?

    见图片,粉色的是Mechanical 13 ,绿色的是Mechanical 15

网友A:
    在Altium Designer自带的符合IPC标准的封装库中:
    机13、14层是元件本体尺寸,包括三维;
    机15、16层是元件占位面积,用于在设计极早期估算线路板尺寸。
    如果觉得看着烦心的话,把机13~16层关闭即可。
    Mechanical Layer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层,之所以强调“机械”就是说它不带有电气属性,因此可以放心地用于勾画外形、勾画机械尺寸、放置文本等等工作,而不必担心对板子的电气特性造成任何改变。
    机械层的功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义的,以下是个人较习惯用的机械层定义:
    Mech1:机械一层多用来勾画线路板的边框,以及内部较大的镂空或者异型镗孔。
    Mech2:机械二层多用来绘制V型槽。
    Mech3:机械三、四层多用来放置辅助定义边界,以及特殊的分隔线。
    Mech5:机械五、六层多用来放置线路板的尺寸标注。

网友B:
    Mechanical Layer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层,之所以强调“机械”就是说它不带有电气属性,因此可以放心地用于勾画外形、勾画机械尺寸、放置文本等等工作,而不必担心对板子的电气特性造成任何改变。
机械层的功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义的,以下是个人较习惯用的机械层定义:
    Mech1:机械一层多用来勾画线路板的边框,以及内部较大的镂空或者异型镗孔。
    Mech2:机械二层多用来绘制V型槽。
    Mech3:机械三、四层多用来放置辅助定义边界,以及特殊的分隔线。
Mech5:机械五、六层多用来放置线路板的尺寸标注。
    Mech7:机械七、八层多用来放置各种描述文本,如板号名称、版本号、加工说明、设计者、设计日期等等。
    Mech13:AD默认用于描述器件的物理外形,也用于绘制三维实体。
    Mech14:同上。
Mech15:AD默认用于勾绘器件的占位尺寸。
Mech16: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tium Designer自带的符合IPC标准的封装库中:机13、14层是元件本体尺寸,包括三维;机15、16层是元件占 ...

    说的真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tium Designer自带的符合IPC标准的封装库中:机13、14层是元件本体尺寸,包括三维;机15、16层是元件占 ...

感謝您的說明,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chanical Layer顾名思义就是机械层,之所以强调“机械”就是说它不带有电气属性,因此可以放心地用于勾画 ...

    非常詳細的說明,太感謝您了。

网友:
    标准封装库里自带的 3D模式下显示的实际大小等参数 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
    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