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内电层设置问题

楼主(2022-01-13):
我在用pdas9.5布线的时候,中间电源层和底层都设置成了mixed plane,在用plane area在电源层15V的区域的时候,双击左键结束边框的绘制,connect to15v,可是设置完成之后,刚刚画的边框就没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已经将不同的电源标号和地设置成不同的颜色属性了,有人知道吗,急,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9.5,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重新画一下试试,如果好了,就先用,不能把事耽搁了,
有时间了就再找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你画的那个层是否打开了。 有的时候你关闭了那个层的颜色。就当然不会显示了。

网友:
如果画完没有提示任何错误。 而且颜色已经打开了。还是不显示。 可以确定你 100% 是画错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