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rm板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多高?

楼主(2022-01-13):
请教各位,ARM板的最高晶振频率是多高?能产生的脉冲频率最高是多高?8 o& E1 u$ K' `- |9 V

网友:
这要看ARM内核以及哪个半导体公司做的,STM32F1是CM3内核最高可以72M,STM32F4是CM4最高可以180M,同样CM3内核LPC1788最高可以120M。

网友:
一般内部运行300MHz以上

网友:
    不同内核不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