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沉铜PTH出来的板易氧化是怎样的问题

楼主(2022-01-13):
FPC沉铜PTH出来的板易氧化是怎样的问题

网友:
刚做完PTH,铜面特别容易跟空气发生反应。造成氧化~放在呈酸性的水里面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PTH板出来后要放在微酸性的水中保存至电镀开始。一般采用加有少量柠檬酸的水车保养,否则很易氧化。因刚沉出来的铜活性很强。

网友:
你及时干燥不就好了!或者放在酸性水溶液里面就好了

网友:
放在微酸新溶液中 一般用柠檬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