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s求助,大神们看这些err怎么改

楼主(2022-01-13):
* ECO In Report **

 Wed Jun 19 13:58:24 2013

Input  File : C:\pads project\eco2PCB.eco
 Current Job : Thyssen_V4.0_SCH(130608).pcb

 Line 6 , Section *PART*
L1  220UH\+/-1%\0707@ELL4LG
 * FaiLED to get 220UH\+/-1%\0707 from library

Line 7 , Section *PART*
 Q6  LED_0805@0805
 * Failed to get LED_0805 from library

 Line 8 , Section *PART*
 Q5  NTR4101PT1G@SOT23
 * Failed to get SOT-23 from library

网友:
CO TO PCB 之后就出现了这种err

网友:
你的库找不到文件啊 检查下库的位置是不是在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