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么理解?

楼主(2022-01-13):
    以前用单片机ARM那些都是直接使用管脚功能。FPGA芯片有管脚但是却说是可编程,不理解,是内部电路可编么?

网友: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芯片是可编程的,它的内部是生成一些逻辑门,触发器等数字电路,你可以按自己想法设计各种各样的电路,引脚都是可以自定义,只要资源足够用,你完全可以按自己想法去描述你想要的电路,用的是HDL(硬件描述语言),写出来的的顶多叫代码。所以FPGA要归到硬件里面,而单片机arm相当于一个小型计算机,在上面跑程序,应当归到软件范畴。

网友:
    arm的编程指的是c语言或者汇编的编程,arm一条条的读取语句,顺序实现其功能。fpga的编程则完全不同。fpga编程本身指的就是编辑其内部的电路结构。fpga运行代码也不是一条条执行的,而是读入代码之后就生成了逻辑门结构。这些逻辑门结构是并行运作的。给输入就同时产生输出。所以fpga的编程语言叫做hdl(硬件描述语言)。hdl中的语句执行是不分先后的。

网友:
    fpga你可以理解成把一堆逻辑器件比如与门,或门,选择器等放在一个盒子里,盒子周围就是片子的引脚。通过逻辑编写,把许多的门和许多选择器等器件串联或并联引脚上。就等于把数电实验在fpga里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