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添加叠层信息

楼主(2022-01-13):
AD 如何添加叠层信息  哪位大佬可以提供一下模板 图片上红色的字体

网友:
1. 为了满足多层板设计的需要,层叠的设计存在很大的必要性,,层叠的好或歹直接影响高速PCB的PI、SI,层叠设置是我们PCB设计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在此只简单介绍下在Altium中如何进行叠层。

执行菜单命令Design-Layer Stack Manager,如图3所示,进入层叠管理器,进行相关参数设置。

1)点击“Add Layer”可以进行增加层操作,可添加正片或负片。

2)“Move up”和“Move Down”可以对增加的层顺序进行调整。

3)双击相应的Layer Name可以更改名称,方便识别

4)根据层叠结构设置板厚

5)为了满足设计的“20H”,可以设置负片层的内缩量

6)点击“OK”,完成层叠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