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1-13):
电子元器件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

网友:
满足项目需要的某项功能是一个器件就可以,还是需要多个器件一起工作才行?系统的灵敏度、动态范围、对噪声的要求是否能保证?

网友:
很多器件有多种不同的封装,在选型的时候要根据系统的成本、板卡的物理尺寸、功耗、接口、加工可行性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
器件的成熟度、焊接调试的难度、技术支持、资料、配套的环境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尽可能降低项目开发的风险,缩短产品的上市时间

网友:
多数人验证过的元器件一定是Bug最少或者已经被彻底解决了的;能够找到的资料也多;供货也充分,当然价格也会比较低

网友:
不要最好,只要合适的,因为你做的产品一定要有市场竞争力。充分考虑你项目中需要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前提下选用“刚刚好”的器件。

网友:
再好的设计,如果器件买不到或者供货出现了延误,你的项目也就给耽误了,前功尽弃,因此在选择器件的时候一定要调查清楚,并在完成原理图设计的同时开始元器件的订购

网友:
技术的发展是建立在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上的,因此很多器件都会被新出的功能/性能更强大、集成度更高、价格更便宜的型号替代,要密切注意器件厂商网上公布的器件停产的通知,不要选用那些厂商出了更优的替代型号且对这个器件已经发了停产通知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