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单片机有无硬件SPI???

楼主(2022-01-13):
    如何知道单片机有无硬件SPI???

將芯片吊起來嚴刑拷問啦!>_<|||

网友: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可以去STC官网下载相应芯片的手册,在手册里都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
  要是不知道MCU型号的话,可以试着用示波器去看波形,硬件的SPI波形更好,时序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