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靠近不消失怎么操作

楼主(2022-01-13):
    ????开了drc的状态下,我同网络的孔相互靠近过孔会消失,怎么让它不消失呢。

网友A:
    设置same via clearan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same via clearance

    mentor也能设置这个?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same via clearance

是不是只能设置到相切,要是孔和孔想压一点焊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