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数模电源的布局规则

楼主(2022-01-13):
数模电源的布局规则

网友A:
大佬,地怎么分割?
还有高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地怎么分割?
还有高速信号

混合电路的地分割,就是在混合信号回流的地平面上,位于数字区域与模拟区域之间的铜皮去掉,形成一条壕沟,使得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回流路径不能混淆在一起,保护模拟信号不受数字信号的干扰(当然,前提是,数字信号只在数字区域布设,模拟信号只在模拟区域布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