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为铜泊不显示

楼主(2022-01-13):
autocad 图形导入到pads设为铜箔不显示,只变线条颜色

网友:
无模命令:po  或者spo   前者是平面层  后者是混合层。
同时你可以在ctrl+alt+c   色彩项中关闭  copper 。
使用 无模命令:T ,可以透视效果,使用:d  可以锁定层面。

网友:
    因為導入的東西變成2D LINE,自己在描個PLANE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