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导入的dxf在draw mode 不能对2d线删除吗?

楼主(2022-01-13):
    我导入了dxf,想修改下dxf,把一些东西删了,发现不能单独删某根2D线。

楼主:
    解决了,把place 里面的,allow cell text和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 勾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把place 里面的,allow cell text和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 勾上,????????????????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经常不用,折腾了好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把place 里面的,allow cell text和allow cell Graphics Edits 勾上,????????????????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经常不用,折腾了好长时间

    ????????没用过有这功能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