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设计一个使用无极旋钮控制水泵的驱动电路模块?

楼主(2022-01-14):
    如何设计1个使用无极旋钮控制水泵的驱动电路模块?
    在网上找了挺多材料,大都是闭合开关或者消防公用的大型驱动模块,但是我需要设计小型水泵驱动用来驱动水泵给发动机降温的水循环系统,然而本人 没有什么头绪,有大神提供或者点明一下设计思路?十分感谢

网友:
    个人思路就是设计变频电路去控制水泵,同时无极旋钮控制变频电路输出。假设这个路子可行的话,剩下的难题就是如何设计一个比较好的电路

网友A:
    功率需要多少?达林顿管有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需要多少?达林顿管有没有考虑?

    50w,没有考虑用达林顿管,使用most管发大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50w,没有考虑用达林顿管,使用most管发大信号

好,我看看

网友:
    小形水泵是多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