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thd在cadence里面怎么用?这个怎么设置

楼主(2022-01-14):
(图片)

网友:
    from to填采样的起止时间
    number of sample就是采样点数 一般1024或者2048都行
最好在tran的设置里面output中设置步长strobeperiod为采样时间/采样点数  避免混叠和镜像频谱
o 最后计算结果还要进行20lgX-40的操作
    计算器的结果是一个百分数

网友:
    Calculator界面内,点击“thd”函数,之后鼠标光标移到“Signal”后的框内,之后点击选中“wave”跳转到仿真结果图上(或者点击tran内的“vt”跳到schematic图上选要做thd分析的net也行,前提是做tran仿真此net仿真数据保存过了),从图上点击要做thd分析的瞬态曲线,“Signal”框内就有一个函数式了,然后在“from”内填入起始时间,在“to”内填入结束时间(from和to的时间理论上最好选择基频对应周期的完整周期倍数时长的波形),“Number of Sample”填入采样数量比如60000,“Fundamental”填入基频频率比如你的仿真曲线基频正弦波频率是10K,然后点击“OK”,公式就到计算框里了,然后点击“Eval”或者“Eval”按键左上角的那个“plot”按钮,然后等一会儿,计算框里就显示出thd值,显示值的单位为百分比%。我说的真啰嗦。,不过你的波形貌似也太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