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电源脚就近并联两个一大一小的电容都起作用吗?

楼主(2022-01-14):
如题,经常见到IC电源引脚就近并联两个一大一小的电容,我在怀疑两个电容都起作用吗?
大电容限制了一个更小的上限截止频率f1,小电容所决定的上限截止频率f2更高。
所以即使没有小电容,当电源出现超过f1的干扰的时候,就会将这干扰滤掉,自然也会过滤掉f2以上的干扰。

网友A:
但由于引线和PCB布线原因,实际上电容是电感和电容的并联电路,还有电容本身的电阻,有时也不可忽略,这就引入了谐振频率的概念:ω=1/(LC)1/2
在谐振频率以下电容呈容性,谐振频率以上电容呈感性。因而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网友:
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来不及反应

网友:
有图吗?都是什么类型和多大容量的?

网友:
一般IC电源端需要接10~33 uF 和 104 uF 两个电容,其作用是平滑滤波,特别是板子上有继电器等大功率元件时,这一点尤其重要!

网友:
去耦电容,往往滤出的都是高频信号,而每一个电容,在高频状态下,会出现分布电感,因而导致除了上限截止频率,还出现了下限截止频率,这不再细究
因此出现大电容和小电容并联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由于引线和PCB布线原因,实际上电容是电感和电容的并联电路,还有电容本身的电阻,有时也不可忽略,这就引入了谐振频率的概念:ω=1/(LC)1/2
在谐振频率以下电容呈容性,谐振频率以上电容呈感性。因而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

意思说对于一个电容来讲是带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