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ogic的元件编辑里看不到新建的PCB封装

楼主(2022-01-14):
请教为什么在pads2005 layout建了新的PCB封装以后,在logic的元件编辑里看不到新建的PCB封装,是不是要在哪里刷新一下

网友:
    去PADS论坛问问吧,这个论坛更多的是AD和protel

网友:
    首先要看封装和元件是否建立连接对应

网友:
    得保存到库里面。然后browse一下,加进去。另,封装管脚数比logic里管脚数多是添加不进去的

网友:
    我是先在LAYOUT建立了封装,再到LOGIC里面做元件,在选择链接封装时就看不到刚刚新建那个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