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同一网络覆铜问题

楼主(2022-01-14):
就是我要把这网络走线加粗,然后在走线上面覆铜可不可以选择NONE?就不用那麻烦,如果选择跟这个网络一样每次还要点走线看看什么网络名然后在选同一网络,这样子好麻烦,不像protel里在走线一覆铜自已跟那个网络连上了,是不是pads里面那里没有设好呢,还是就是这么麻烦呢?

网友:
要想所覆铜皮跟走线网络一致,就要每次都得选网络,不能像PROTEL那样自动连接。

网友:
如果不手动设置网络,查错就会报错。如果你很自信,不用这个查错功能,可以不管它。

网友:
不可以那么简单

网友:
    製作上沒問題,DRC忽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