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复合层问题

楼主(2022-01-14):
我用CAM350 打开一个复合菲林,变成一层复合好的, 我以前打开都是两层啊 一层阳层 一层阴层,我是不是动了哪个开关,哪位大神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file--setup--photoplotter--setup option--convert composite tosingle layer,选择这一项的话,就会将层合并为一层了,如果需要分层显示,就不需要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