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与 MOS管 是一回事吗?

楼主(2022-01-14):
那么,“场效应管 与 MOS管”相对于 三极管,是不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网友:
1. 场效应管(FET)分为MOS场效应管(MOSFET)和结型场效应管(JFET)。现在主要使用MOS场效应管,即通常所称的MOS管。2. MOS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的简称,即栅-二氧化硅-硅。JFET中的J代表Junction,即“结”,表示PN结的结。FET代表Field Effect Transistor,即场效应管(DMN100-7-F)。

网友:
场效应管就是MOSFET管

网友:
是一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