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的交流小信号增益怎么得出,语句怎么写

楼主(2022-01-14):
Pspice的交流小信号增益怎么得出,语句怎么写

网友:
pspice的交流小信号分析室一种线性频域分析,交流分析语句为:
.AC LIN NP FSTART FSTOP(线性扫描)
.AC OCT NO FSTART FSTOP(倍频扫描)
.AC DEC ND FSTART FSTOP(十倍频扫描),其中,NP,NO,ND是交流扫描的点数,计算电压增益时,先由上述语句得到幅频特性曲线,由曲线,水平段的幅值就是中频电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