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打印输出分层PCB文件?

楼主(2022-01-14):
    AD 如何打印输出分层PCB文件?

网友:
    当我们绘制PCB板,需要输出PDF文件或者打印输出的时候,以下其中一种输出PDF的方法。

    第一步:打开页面设置->选择颜色->点击高级

    第二步:在PCB打印输出属性里面,我的做法是插入两个打印输出(右键-选择插入打印输出),命名为Top 和 Bottom。
    分别双击Top  Bottom 添加需要打印输出的层,如图所示。设置好之后可以打印预览看看效果,不满意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