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降压会不会对相互产生干扰?

楼主(2022-01-14):
一个电路里,连续经过两次降压是不是会出现干扰?目的是将12V转换为3.3V,我的做法是首先使用LM7805将12V转换为5V,又使用LM1117-3.3将5V转换为3.3V,实际效果是,在没有负载的时候,降压没问题,一旦连接上负载就会出错,降压完全不符合要求。

网友:
    这种降压方式比较常用,出错还是再检查下具体设计吧,比如电源芯片输出能力和负载的功耗是否匹配

网友:
    看看你的负载电流又多大。芯片估计发热太严重了,导致稳不住压了

网友:
    猜測是用2個LDO降壓功耗太大,建議改成Buck Converter。

网友:
    两级线性稳压没问题,应该是你元件选用问题。

网友:
    负载的电流有没有超出?

网友:
    看负载电流是不是超过芯片输出能力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负载抽载过大了 你看下你的芯片最大输出电流是否能满足你的设计需求

网友:
需要確認Rds ON是否 過大,會造成voltage drop , EX:原本要的3.3v,造過兩次電壓轉換後,因為串聯內阻過大,故始實際電壓減少到3.1v 等等 .

网友:
    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两次降压,转换效率会不会太低了

网友:
    12V转为3.3v不能用LDO,因为压差太大,会导致器件发热很厉害

网友:
电流mA以下可以这么用,大一些的只能用dcdc,电源设计首先需要考虑效率和负载能力

网友:
Two-Stage Linear Regula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