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怎样设置网络名

楼主(2022-01-14):
pads layout 怎样设置网络名

网友:
若是要对网络名进行修改的话,直接用ECO工具,里面的有各种方式进行修改。

网友:
可以直接在原理图上加上该网络名在更新到PCB中即可.

网友:
直接在PADS LAYOUT中更改网络名的操作为在ECO

网友:
    ECO裡有rename net,選了之後選要改名的ne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