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补强用材料FR4和PI的区别?

楼主(2022-01-14):
FPC补强用材料FR4和PI的区别?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这样贴的。因为太厚了不能像pi那样贴完了再铳。

网友:
一般有这种贴fr4补强的都要单独收取一个多少钱的。

网友:
它们都是用于软板局部区域为了承载元件区域的加强和便于安装而另外加上的硬质材料。
FR4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复合补强,吸水率低、耐久性佳、弯强度好。
PI(polyimide,聚酰亚胺)价格高,但其耐燃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