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传感器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22-01-14):
选用传感器需要考虑哪些问题?

网友:
测量的对象是什么?用在哪种测量环境?

网友:
即使我们是测量同一个物质,也有很多种不同原理的传感器可以选择。

网友:
通常,在传感器的线性范围内,希望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好。

网友:
传感器的频率响应特性决定了被测量的频率范围,必须在允许频率范围内保持不失真的测量条件,实际上传感器的响应总有—定延迟,希望延迟时间越短越好。传感器的频率响应高,可测的信号频率范围就宽,而由于受到结构特性的影响,机械系统的惯性较大,因有频率低的传感器可测信号的频率较低。

网友:
传感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性能保持不变化的能力称为稳定性。影响传感器长期稳定性的因素除传感器本身结构外,主要是传感器的使用环境。因此,要使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传感器必须要有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网友:
精度是传感器的一个重要的性能指标,它是关系到整个测量系统测量精度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