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的fft算法程序怎么下载到dsp中运行?

楼主(2022-01-14):
    各位大神,
       例程有个用matlab生成c的简单例子    y= 5x+3  类似这样的计算; 我想问下如果在matlab里调用了 fft()等函数的公式,还能这样生成C语言吗?
       或者用什么方法?有关资料给推荐一下啊,

       我想用DSP计算 音频THD+N,还想搞数字mic的PDM解码,任重道远啊,请大神指点

网友:
matlab使用说明的文档见下图:

网友(点评):
是的,这个文档里就是介绍了Y=2x + 5的简单的例子,想问下复杂的类似fft函数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实现呢?

网友:
是的,这个文档里就是介绍了Y=2x + 5的简单的例子,想问下复杂的类似fft函数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