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的分类

楼主(2022-01-14):
    什么叫光电耦合器

    光耦合器是一种以光为媒体传送信号的一种电一光一电变换元器件。它由发灯源和受光器两部份构成。把发灯源和受光器拼装在同一密闭式的外壳内,彼此之间用全透明导体和绝缘体防护。发灯源的脚位为键入端,受光器的脚位为輸出端,普遍的发灯源为发光二极管,受光器为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这些。

    光耦合器一般由三部份构成:光的发送、光的传输及数据信号变大。键入的电子信号推动发光二极管(LED),使之传出一定光波长的光,被光探测仪接受而造成光电流,再历经进一步变大后輸出。这就完成了电—光—电的变换,进而具有键入、輸出、隔离的作用。

    线性光耦的归类

    线性光耦元器件又分成二种:无意见反馈型和意见反馈型;

    1.无意见反馈型线性光耦元器件事实上是在元器件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上采用一定对策(促使光电耦合器元器件的I/O特点的离散系统获得改进。可是,因为发光二极管和光学三极管的原有特点,改进十分比较有限。这类光电耦合器元器件关键适用于对线形区的标准规定很小的状况,比如开关电源电路的电流防护集成运放电路中常常采用的PC816A和NEC2501H等线性光耦。因为开关电源电路在正常的运行时的电流调节率并不大,根据对集成运放电路主要参数的适度挑选,就可以使光电耦合器元器件工作中在线形区。但因为这类光电耦合器元器件仅仅在不足的范畴内线性较高,因此不宜应用在对检测精密度及其范畴规定较高的场所。

    2.另一种线性光耦是意见反馈型元器件。其功能机理是将一般光电耦合器的多发单收方式稍稍更改,提升一个用以意见反馈的光接纳电源电路用以意见反馈。那样尽管2个光接纳电源电路全是离散系统的,但2个光接纳电源电路的离散系统特点全是一样的,那样,就可以根据意见反馈通道的离散系统来相抵直通通路的离散系统,进而实现完成线形防护的目地。与之前讲解过的一般光电耦合器元器件归一化处理应用的基本原理相近,只不过是它在加工工艺上采用了一定对策,使同一片元器件中的两个光电耦合器的特点更为趋向一致。这类元器件比如德州仪器企业以前荣誉出品已经停工的TIL300A,CLARE企业生产制造的LOC系列产品线性光耦,惠普公司制造的HCNR200/201线性光电耦合器等。

    线形光耦合器的选择标准 在设计方案光电耦合器意见反馈式开关电源电路时需要合理挑选线形光耦合器的规格及主要参数,选择标准以下:

    ①光耦合器的电流量传送比(CTR)的容许标准是50%~200%。这主要是因为当CTR 50%时,光电耦合器中的LED就必须很大的工作中电流量(IF 5.0mA),才可以一切正常操纵片式开关电源电路IC的pwm占空比,这会扩大光电耦合器的功能损耗。若CTR 200%,在起动线路或是当负荷产生转变时,有可能将片式开关电源电路误开启,危害一切正常輸出。

    ②建议选用线形光耦合器,其优点是CTR值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做线形调节。

    ③英国FAIRCHILD和VISHAY生产制造的4N××系列产品(如4N25、4N26、4N35)光耦合器,现阶段在我国运用地十分广泛。由于该类光耦合器展现电源开关特点,其线性差,适合传送模拟信号(高、低电频),因而不强烈推荐用在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
    线性光耦就是光电耦合器

网友:
    光电耦合器意见反馈式开关电源电路时需要合理挑选线形光耦合器的规格及主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