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Mi-net无线自组网通信方案的优势是什么?

楼主(2022-01-14):
    目前,很多的厂家都有自己的无线自组网方案,每一家的方案又都不能互通,那么对于用户来说,在第一时间就能选择一个实用性、适用性强的无线自组网方案非常的重要,和业内其他的433MHz无线通讯的组网方案对比,那么为什么WiMi-net微网高通的无线自组网方案更值得推荐呢?

    首先WiMi-net微网高通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勇于创新的研发团队,在过去的10年中,从实施的各类项目中获取的业务需求、经验,一直致力于无线自组网通讯的完善和升级,目前已实现稳定可靠远距离、稳定可靠、抗干扰强的无线自组网数据采集+控制方案。

    以下是从无线自组网通讯方案方面简单的说明一下具体的差异:

    无线自组网协议

    笼统的讲,其他厂家的433无线自组网协议在PC里,无线通讯离不开电脑,整个无线网络的组网通讯需要电脑干预,大大降低了数据实时性,WiMi-net自主研发的无线自组网协议,是内置在无线通信产品里面的,通电即可运行,可实现摆脱PC运行无线数据的通信,用户的PC只是用于数据的输入和输出的接口

    TCP组包和拆包算法

    其他厂家无TCP组包拆包算法,只能传输几十个字节的小数据块,传输大数据需要用户自己在PC上写代码来完成数据的切包、组包和重传,WiMi-net自主研发的TCP的组包拆包算法,同样也是内置在无线通信产品里面的,可实现大型数据块的传输,如果没有超过单片机的标准缓存(32K),不需要电脑的协助,如果超过单片机的标准缓存(32K),需要电脑做流控方面的协助。

    休眠唤醒引擎

    在无线通讯的低功耗管理方案,其他厂家一般需要硬件修改跳线开关、复位后实现工作模式之间的转换,而且上电后只能工作在其中一种工作模式上,不能实现几种工作模式之间的灵活切换,WiMi-net自主研发的休眠唤醒引擎,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可以实现正常短报文发送、正常长报文发送、正常短报文接收、正常长报文接收、唤醒发送、唤醒接收,这6种工作模式之间切换。实际很多的应用需要2种以上的工作模式组合完成的。如电子标签的这种应用,就需要6种不同的工作模式灵活切换完成,电子标签网关需要在3种,电子标签需要3种。还有其他的原料选型、硬件配置、软件的架构等细微的方面,WiMi-net微网高通无线自组网通信都是精雕细琢的,期待广大用户提供宝贵的反馈意见。

网友:
    WiMi-net自主研发的休眠唤醒引擎,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可以实现正常短报文发送、正常长报文发送、正常短报文接收、正常长报文接收、唤醒发送、唤醒接收,这6种工作模式之间切换。

网友:
    它的优势是降低了数据的实时性